可能是主板供电电路的问题,应该怎么查好?

楼主(2007-11-23):
机架上的某台电脑出现按power键无法开机的情况,从机架上拆下来后测试,又正常了。上架工作一段时间又开不了机,首先怀疑电源,于是换了一个,可以开机了。然后上架,没几天又开不了机。所以我感觉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不知道这种情况要如何入手呢?
开不了机

网友:
可能就是那个按键的问题。
这种情况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