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液晶,屏幕有时闪烁,还拖尾.很严重!!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7-11-23):
海尔液晶,屏幕有时闪烁,还拖尾.很严重!!是什么问题...
问题
屏幕

网友:
你检查了什么地方…………???
测量了什么地方…………??
考虑到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发贴也太马虎了一点吧, .

网友:
就是呀,你要自己先测试一下,把基本情况说一下,大家才好帮你呀!

网友:
你检查一下与主机连接的数据线是否完好!!!

网友:
质量差的VGA线也会引起拖影!!!!!!!!!!

网友:
液晶显示器本身是不会有拖尾 这种故障的

网友:
闪的时候你查供电有没有,闪的时候电压有没有跳变,换一跟屏线试试,还有可以是屏电上的主IC坏了。。。慢慢查吧,查出原因了,跟大伙说说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