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pe-RZ的问题

楼主(2007-11-23):
一块GA-8i845pe-RZ的主板,主要各点电压都正确。开机可以自检,也有显示,但自检第一屏走完后就黑屏,只有左上角一下小点在闪。如图是第一屏 ,BIOS刷过。请问会是哪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问题,请更换内存和电源功率降低也会引起这类故障

网友:
内存换过了。电源也换过。

还有没有其它的思路

网友:
检查一下硬盘,还有硬盘线。内存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这种问题的  一般是CPU   不知道 LZ 是不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是不是BIOS没刷对啊,如果是假技嘉的话刷了就完了~!

网友:
CPU的问题吧,再看看硬盘。。

CPU的问题吧,再看看硬盘。。。。。。。。

网友:
cpu有几个角是管这个地  这种情况我有经验(断过针。。。 )换cpu 不行  再看看座

网友:
像这种问题会不会是南桥问题。
因为我在BIOS里把IDE口随便关一个就可以过了。两个同时开就不行

网友:
应该BIOS设置问题,不然就换IDE线,换硬盘试

网友:
应该就是硬盘的问题
应该就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换IDE线试试~~~~~~~~~~~~~~~~~~~~~~

网友:
COMS是不是打开防毒那个了?网卡,声卡...芯片断开供电桥试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