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硬盘变慢怎么修

楼主(2007-11-23):
求教高手给个解决的方法,SEATAGE的40G的系统能装上去不过装的很慢,装上运行奇慢,GHOST上去系统也是如此,有没好的解决方法,给解决下

网友:
先换块主板证实一下问题是否在硬盘上。很多情况下是在主板或其他配件上。先做大范围板卡级定位。

网友:
个人意见是低格后重分区,如果硬盘没有太多物理坏道的话基本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这种硬盘磁头偏高,也会这样。记得以前有听人家说用hrt可以调节磁头的距离

网友:
 先去下个MHDD.把盘扫描一篇看看。可能很多红绿.做篇SF 就可以了。

网友:
先MHDD SCAN
检查是否有坏道!
绿块多 就慢!

网友:
部分模块损坏会引起此问题,如果低格不起作用建议PC3000扫描固件

网友:
用MHDD做高级檫除一遍.

网友(2007-12-25):
用PCI做一下逻辑扫描.实在不行就开个SF.这样速度就会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