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一下是不是北桥虚焊

楼主(2007-11-23):
一块SIS 649(CPU是P4 2.93)开机黑屏,使劲按一下北桥就启动,使用正常,但南桥和时钟芯片烫手,放在上面3-4秒就必须拿开,请问是不是北桥虚焊,南桥和时钟芯片温度正常吗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虚焊,南桥和时钟芯片温度是否正常就不好说了,我有一块也是很烫手,但用起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北桥虚焊。我有块华硕AMD690主板+双核AMD4000+也和楼主所述一样,由于在“三年”质保中,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