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48pm的主板

楼主(2007-11-23):
今天修了一个848pm的主板,上假负载量电压有,可上cpu就没电压,cpu冷冷的,该查那里啊?

网友:
上CPU时测一下VID信号

网友:
是不是CPU座子接触不好引起的 你检查一下CPU 旁的供电

网友:
看一下CPU主板支持不支持.还的靠滤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