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mac address are invalid in both apc and dmi"(已解决)

楼主(2007-11-23):
今日修好一块陈年旧板,是联想的SIS650,集成一900网卡。
原来的故障是由于CPU风扇烧毁后,用户没有发现,长时间带病运行,导致供电部分的MOS管烧毁,部分元件焊锡融化后已经严重移位。解决供电电路后,就基本正常了,可以安装系统、正常使用,网卡也能上网,但就是开机后那么一行“mac address are invalid in both apc and dmi”东西很是不爽。本来想找找上面的SPROM换掉看看(系统显示MAC地址是全0),可好象没有找到。
      各位给点看法,求个思路都好。如果我说的不够清楚,还可以提出,谢谢!

仔细查看,其实此板是被刷过BIOS的,可能是为了装OEM版XP,但是刷了以后网卡MAC也清空了。在网上搜索了这么个东西,很好用的。建议各位下载保留。
具体用法请在DOS下运行"mac/?"(无引号)查看。
www.biosrepair.com/biosfiles/mac.rar

网友:
是写在BIOS内的,要找专用的程式来烧录.

网友A:
这个东西没有专用的程序是修不了的~
貌似刷BIOS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没有专用的程序是修不了的~
貌似刷BIOS不起作用!

不是8!

——我现在也找不到BIOS文件,看来只好卸掉网卡(在BIOS里可以关闭)了

网友:
以前搞过一块nvida的集成卡.
刷BIOS加个参数.
不知道SIS的可不可以.

网友:
不知道SIS有没有提供类似华擎板子的专用刷新MAC程式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楼主如何解决呀 ,看到这东西 好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