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电压输出高

楼主(2007-11-23):
排除稳压反馈电路的故障,那么就只单是电源的原因,问问各位师傅,电源方面的什么原因能造成输出电压过高呢

网友:
一、初级电压高
二、集成块震荡外围电阻电容变质
三、电源开关管
四、集成快

网友:
楼主如果根据具体电路,别人更好回答!!!!

网友:
楼主应该说明白点呀,是+B高还是B+高
电源采用什么电路,是3842,或是厚膜块等。

网友:
开关电源的次级电压输出过高,主要原因就是反馈出现问题。再就是IC出现问题,RC振荡电路。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出在电压反馈电路上,如果你都检查过以后,没发现什么问题,在你确定电阻,二极管,三极管等都没问题的前提下,你还是重新查一下,或直接更换RC电路和反馈回路中的电解电容,肯定能好。

网友:
一般都是反馈电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