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will P4E 点不亮

楼主(2007-11-23):
Iwill P4E
开机后:侦错卡上的数码管不显示任何字符,
CLK、RUN、IRDY、FRAME灯不亮;CPU风扇转;显卡风扇转;偶尔一次可以正常启动。
请问:维修此板的思路。
谢谢!
是不是我说的让人摸不着头脑?
[
]
cpu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清清coms先,还不行的话,再看看供电正常了没有。

网友:
CLK不亮?应该是没时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