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晶振和谐振电容 的迷惑-----求解,谢谢!

楼主(2007-11-23):
第一次维修本本,开始故障是按开机键电源灯闪,不开机。(此机-----同方超锐  K431-----还在保修期,可维修部的说是人为因素不予保修。)拆开后发现主板被面NS0013IC的附近的管子和阻容元件上全是绿锈,怀疑是进了液体腐蚀了,局部洗板后加电开机电源指示灯正常了,可没有主板启动的声音。开不了机。CPU发热,可CPU风扇不转,显示屏上无显(有背光)。检测32c71(应该是晶振吧)的谐振电容,一个容值为4.2N。另一个为9.1N(两个电容的颜色一样、大小一样)。台机板上的谐振电容的数据是一样的,是不是本本的可以不一样呢。请大家指点。(板上另一个晶振的谐振电容的数据也是不一样)              谢谢!

网友:
笔记本上面的很多都是有源晶振

网友:
2楼说的太对了  ``````````````````

网友:
学习了,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