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的意外解决——晶振!

楼主(2007-11-24):
朋友送一坏的ASUS的815主板集成显卡的。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诊断卡只闪一下),再碰没反应。来狠的,强接绿黑线,怎么,还是不动?彻底保护了?
记得好象是短路保护,马上来基地,搜索“风扇”,哈~出来好多条,一看同类毛病不少,都怀疑有短路,各帖子的经典回答有:
----第一次触发如果风扇转一下就停,不要断电.第二次触发,如果风扇不转说明是电源保护.如果还是风扇转一下就停那就不是电源保护了.我见过换IO后OK的,LZ试试吧.
----如果是,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主板指示灯亮,电源风扇在转,哪么短路部分可能在CPU的供电部分,要是电源还不转,主板灯也不亮,哪短路应查-12V和-5V部分。
----看看主板上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应该是短路引起的!
----主板上只有12V与5V短路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CPU供电部分多一些,仔细查查吧!!!!!!!
本人系资深菜鸟水平有限,不会复杂的检查,一概菜鸟三步曲开始,先看有没有电容胖顶、贴片有否暴、各槽间有否碰针、揭开370座盖里面触针也正常,再看电池有没有3V,各跳线对否。
都正常,没招了,华硕啊华硕,这可是当年的名牌,P4之前的东方不败,俺不相信它的用料会差的(P4时代-X系列起除外),以前玩过几片只见过有个小8爪IC坏的,想起送俺的朋友说本来能正常使用的,有时候拍几下可以点起的,我再查~~拍拍就行?接触不良嘛,刷灰、看虚焊、换CPU及风扇、压桥,还是没辙,摸晶振,没反应,再摸,噢~动了一下!换吧,这个简单,适合菜鸟焊,找废板拆换,再点~~~哈哈,好啦!顺利启动~~
想来是朋友猛拍把晶振拍坏了。

网友:
这哪叫意外,这是你有按照检修流程的方法仔细的维修,有耐心啊佩服。

网友:
查资料都说是短路保护啊,最终只是换晶振,当然算意外啊

网友:
又增加了一种检查途径和解决方法,很好的经验。

网友:
原来晶振坏也会这样啊!

网友:
菜大师高招,不过12V的供电怎么跟开机电路连上的,一般晶振都跟不开机有关

网友:
哈哈,扫灰尘,观察主板,是我最喜欢做的事,很多怪现象就是扫灰尘解决的,我的理念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不轻意拆主板的元件。

网友:
经典啊...这样也有可能是晶振啊!!以前都没发现.都是北桥短路咯

网友:
真的学习了,以往就会直接按照短路的方向检查的。

网友:
楼主经验值得学习,有时候不能按到基本原理来维修,维修就要累计经验.

网友:
是换的实时晶振吗?那真是太意外啦,还真没遇见过咧

网友:
楼主真的是可爱,不过这种情况还真的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
还是你有耐心维修。要是我早就拆掉配件了

网友:
经前也曾经遇到过,查来查去,就是没查晶振,可惜呀!

网友(2008-01-01):
我手里有好几块是这毛病,一会换一下晶振试一下,不过有一块很奇怪,原来不好使的时候点晶振可以启动,可是后来再点晶振也没反映了,是火龙王845的板子.

网友:
我也发现有好多块不能启动,点晶振可以启动,会是????问题

网友:
是晶振不良,还是虚焊呀造成的这中故障,我只见过晶振坏不开机的

网友:
真好又学了一招哈哈哈哈。。。。。

网友:
我不认为是32.768坏了
摸晶振能上电的 我没遇到坏晶振的
但换晶振好了 是烙铁把SB和靠32.768周围元件烤热了 CMOS电路就正常了
这是典型的CMOS电路LU电   故障相当于把CMOS跳线接反
楼主的问题只是跑电的不严重 烙铁烤下就好了 这一般是SB潮湿的原因为多

网友:
晶振原来也会造成这样故障,多谢多谢!以后碰上此类问题,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