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不懂的麻烦知道的解释下

楼主(2007-11-24):
最近买了一本关于维修主板的书`看到书里的时钟电路维修流程,里面说到

当时钟电路供电正常的时候,更换晶振及时钟芯片后,主板仍无时钟信号输出,就检查时钟IC的PG信号,此信号一般由南桥提供.

这里所说的检查时钟IC的PG信号?是什么意思啊?又要怎么检查呢?麻烦知道的高手给小弟一个提醒.谢谢!

网友:
新手请先看一下发帖规则!!!这个问题新手区里面有的!或者是用论坛搜索功能!
    PG信号就是POWER GOOD 电源好信号,当插在主板上面的ATX电源触发后,ATX电源内部芯片检测到+5V、+12V、+3.3V等能够正常输出时,会延迟一段时间(好像是50ms)送出PG信号,南桥根据这个信号进行复位操作、这个信号是个非常重要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