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經驗者

楼主(2007-11-24):
各位老大你們好!
    本人是初學者,本人想去電子城買此主板常壞的元件,請大家指點下主板常用的
電解電容   MOS管   power IC    clock IC    ic-74xx     电源稳压IC      IO
有那幾種規格?以方便小弟去買哦?THKS!

网友:
电容自己看看主板上常用那些去买就OK了~
MOSFET
内存 显卡供电的3055  9166
核心供电处的80N03 90N03
这些小管都比较常用~
电压IC一般没办法备件 除非你把所有的型号都备一些
时钟IC根本不要备件 坏的很少!
门控IC也没必要 老板修的很少了!
I/O 8712 83627 一般的型号都备一些
不过建议多备些料版 比你备原件好的多!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a=page%3D1#pid31163

看下这个帖子,还是要按照你们自己当地的情况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