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1703代换

楼主(2007-11-24):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元件,请高手指教,看看可以用哪些比较常见的可以代换
[
]
求助

网友:
用45N02就可以。

网友:
还是用45N03之类的好一点.

网友:
那位高手能将一下是什么管子,在主板中起什么作用,张先生发的PDF文件看了,不过E文不好.看不懂啊

网友:
MOS管.在主板中起供电作用的!如果确定坏了就换吧!

网友(2008-01-02):
应该可以!!!!!!!!!!!!!!!!!

网友(2008-02-25):
d1703
还有没有别的可以代啊

网友:
是两个串连的二极管 可用两个二极管连接代用

网友(2008-03-29):
还有没有别的可以代啊
:L :L

网友:
9918和APM2054和45N02 75N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