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建基(Aopen)图拉丁主板烧了一个稳压管

楼主(2007-11-24):
815EPT的主板,用SD内存的。
其中一只管子应该是插反内存时烧了,现在可以开机,但是用着用着就会重启。
管子型号上面写着是:
D152
451A
应该是这样的,下面的451A不太清楚。估计是这几个数字。
有什么可代换的型号呢?
见图片红圈处,此管是负责电源部分还是负责内存部分呢?
谢谢。
重启

网友:
我想是内存供电吧!
那个图不是很清楚!看不到!因为MOS管在什么地方大多数都是为那里供电用的!

网友:
看外型像低压差三端稳压管哦,可能是起控制电压作用,如果是直接内存供电就开不了机了,测一下你的内存供电电压和开机针电压是否过低或过高
[
]

网友:
很有可能是1117啊,D152应该是个二极管,把这两个东西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