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 50

楼主(2007-11-24):
奇怪的问题....请问诊断卡显示50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小弟愚见看了说明好象是说内存供电有问题,是吗 ??
问题

网友:
刚有位修主板的朋友告诉我说是BIOS的问题,叫我重新刷一下,要是好了的话我告诉大家哈~`

网友:
内存你量一下电压看看正常不?先刷个看看

网友:
刷了不下5个焊上去尝试点亮都还是50,好象说是南桥挂了....

网友:
好像说是南桥挂了!!!大哥,南桥挂了,是有依据的,万用表测USB排钟红白绿线有没有短路,南桥本身有没有击穿,豉包现像,还有别的方法请高手们讲一下了!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