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FB770G 断续开关机故障维修过程

楼主(2007-11-24):
上星期前接修一台LG FB770G,故障现像是开机不到5分钟,就自动关机,指示灯灭,2秒后指示灯又亮起,又开机,3~4秒后又关机。。。这样断断续续。。。
拆开机子,首先看到电源膜块STR8656已经被前维修者更换,测+B55V,观察在自动关机的时候降到30多,接着无输出。
开始是怀疑高压包漏电短路,测行电流200~300MA,在自动关机瞬间跳到360MA;又想会不会是电源输出负载能力差?
把升压管拆下,接个100W灯泡到+B,试机半小时没问题;因LG通病是B+电容耐压低,前者换的是旧电容,又换个250V/47U的电容,问题还不解决。测MCU供电,5。4V,以为是供电高引起MCU工作不良,断续工作,在MCU供电前串接一个二极管,一个硅管压降0。7V,MCU供电降到4。7V了,但是接上行电路开机一会还是关机开机的闪。。。把MCU晶振更换,晶振旁边的瓷片电容也换新,开机一会还是自动关又开的。又查电源部分,300V电容没问题也更换了,查遍STR8656周围也找不出原因,行场处理块也查过,都正常。百思不得其解。
已经修了2天了,急!摸电源块的散热片,挺汤手的,用万用表测温,70度以上,偶然想到是不是STR坏了?去买一块新的换上,开机半小时也不见它闪了,以为大功告成。装上壳再试机,不出一小时又关啊开的。干脆丢它在一边几天一理它了。闲时找了STR8656的资料看,得知STR是带过热保护的,而会不会是温度过高?测温还是70C,但它如果是过热保护是要断电重开才工作的,所以判定它与过热保护无关。
由于时间关系,我直说最后结论了。
我买的STR8656与前维修者买的都是那种灰褐色的厚膜,不是深黑色的那种,是陋野
前天买一块深黑色的STR8656,是拆机的。装上去试机到今天一切正常。。散热片温升也没那么高了。

网友:
你的分析不错。

网友:
买到了假的东东,次品,不走运,黑黑,现在什么都有假的

网友:
你检查下尾视频处理集成的供电有一个7808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