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晃动

楼主(2007-11-24):
接修一台八忆时空的显示器左右晃动。但是在玩CS的时候屏幕左右不晃动是那的问题。这问题有点急手

网友:
刷新率设多少了?
设低点看下,
如果还不行着重检查S校正C,B+电容

网友:
把显示器的刷新率设为60试一下,因为在CS中刷新率比较低,品牌机的显示器就这样,

网友:
B+电压先看一下!在就是二次电源控制电路,改变刷新率就是改变二次电压!

网友:
应该还是查CS电路....因为正常使用的分辨率和打游戏的时候的分辨率不同,所以现象也不一样,这很大的可能就是出在CS电路...好好查一下

网友(2008-01-04):
是吗,我的显示器也是晃动,我也得去检查下S矫正电路了

网友:
刷新卒多少,看一下主滤波电容有无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