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帖 旭日460屏暗问题

楼主(2007-11-24):
机器进水后屏暗 查高压 发现主板上少了个 3.3V 信号电压 把调节电压飞过去 依然屏暗 请指点 谢谢
主板
进水

网友:
应该是机器屏显部分有部件烧了,查一下接口周围的部件

网友:
暗屏??灯管是不是坏掉啦?????

网友:
外接了,吗????????????

网友:
会不会是BGA问题啊,你外接了吗? 外接看看

网友:
是我没说清楚 外接正常 就是屏暗 有暗影 高压板上有19V 3。3V 0。6V 应该是开关电压 变成0。6了 这个正常应该是多少 请知道指点

网友:
找找高压板上主要元件的PDF啊,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我发现在论坛里问,很难有突破性进展。
还有一路差不多是5V。猜测而已,别盲目飞线,还是查查文件吧。
[
]

网友:
再更新下 确定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和灯管问题 通用19V高压板 没只脚都有什么作用 多少V 请知道的指点下 谢谢了

网友:
暗屏一般是灯管出了问题,换个灯管试下。

网友:
看看主板上的屏线接口周围有进水,量量阻值,如果正常就是你先卡的问题,应该是显卡进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