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好板修“坏”了,技嘉8IR533“后续报道”!!!

楼主(2007-11-24):
客户主板因内存插反烧了,自检不过内存我检查内存主供电不正常,换了一场管上去正常了,自检能过内存。事后因为我洗松香时,顺便把板子正反面都清洗了下。而后上电开机,不能开机了。我摸了南桥发烫,立即断电(手放在南桥上,几秒钟就烫手了,只有断电之)。而后试了几次,均是这样的。难道清洗时出了问题?
论坛上的大师们认为SB挂了。
我亦认为是SB坏了,可能是我的清洗剂并不是100%那种纯的所引起的。
……
后续:我在试的最后一次中,由于断电稍慢了点,电源内部“碰”的一声响,冒烟了,可怜那为我立下“汗马功劳”的电源也随之而去,招呼也不打过的,就这样勿勿去矣。电源再也开不起了。那位电源高手可否指点之。这里我先谢谢了。

网友:
哇.....好厉害啊,哈哈....
虽然我没碰到过这事情但还是值得研究

网友:
主板短路了,电源不堪重负也短路了,你是损了夫人又折兵啊!不过不要紧都是不值钱的东西啊

网友:
应该是客户烧内存的时候SB已经不行了.与清洗无关.

网友:
呵呵,楼一席言,到还宽了我的心哈,既然不是我整坏的,那我当然就睡得着觉了哈。开个玩笑

网友:
哈哈,不是你的问题,你看看,AGP 的MOS管 正常不. 一般这个不正常会引起INTEL大南桥发烫,技嘉的板没那么容易挂SB

网友:
这种板子,建议不修了,当配件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