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是假负载的原因导致烧板????

楼主(2007-11-24):
手里有一块815的板,别人昨天送给我的,今天有时间拿来看看,主板上有七八个电容鼓了泡,于是换掉电容,在安装CPU之前习惯上假负载测电压(怕烧CPU),上好370假负载,触发!没动静!正在想为什么?敏感的鼻子闻到烧焦的气味,赶紧关掉电源,仔细检查,在主板背面CPU座的上部有一根线烧断了!,这块板当时给我的时候是好的,能够正常使用,无缘无故怎么会短路?赶紧把烧断的线补上!看了看主板CPU座上的说明(本主板不支持赛扬1代)。
     不敢再上这个假负载了,空板触发,正常,干脆上CPU、内存、也正常可以点亮!
我在怀疑是否由于这个370假负载型号不对导致了短路烧线(也就是说这种型号的假负载不能上这个板),高手遇见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
新款478的假负载,有没有高手遇到过上假负载不能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换上cpu开机正常,再换回假负载一且又都正常了,不解

网友:
1.5V的478用的是1.75的假负载就可能烧CPU

网友:
很明显是假负载的问题了,其实如果是修81X等P2/3的主板还是买几个低频的CPU来测板的方便,才几块钱啊

网友:
478的假负载分1.5和1.75供电的吗,如果分该怎么区分是几伏供电的,最好是那种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