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11-24):
intel 主板  IO的代换问题  本人有一块865的intel主板 不开机   南桥是好的  IO没有代换的  无法判断
请教一下可以用什么IO代换

网友:
兄弟呀,按照张老师的教导,应该先查下电压吧

网友:
你那也太模糊了吧!!
I/O很多型号,你什么型号的I/O啊??
不告诉人家,谁知道用什么I/O帮你

网友:
intel的IO 我见过的只有两种  smsc 和PC  什么来着   我也忘了 不知道这两个是否可以代换

网友:
兄弟,建议你把主帖好好编辑一下,说清楚了再问,标题就写个“请教”不符合论坛规则,小心斑竹删你的帖

网友:
请楼主说明白一点具体是什么型号,..
一般IO是不能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