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测量,正确率是多少?

楼主(2007-11-24):
修板流行一种MOS管的测量方法:如果DS能测量到一个有500~800欧,其他为无限大的话,就认为该管是好的。
但是我们知道所测量的实际上是MOS管基底的寄生二极管的好坏,实际MOS管本身的好坏并没有真正测量到。因此,我想问问在实际测量中这种方法究竟正确率有多少,误判的多吗?

网友:
感觉只要DS是500欧左右就是好的,正确率应该是99%

反正我这样测是没失过手,不知道各高手还有没有其他更高级的测试方法?

网友:
是的,99%是测量正确的
你还有什么好方法吗
??

网友:
学习中!!!!!!!!!!!版主用心了!

网友:
正确率至少也有95~99%    DS极应该是400~800之间就可以了    G与S与D测量应该是"1"

网友:
场管中带有二极管真是难量,有时测量不知是场管中带二极管还是场管子烧了,不能总是去查型号查资料吧!谁有好的测量方法请提供出来,万分感谢.

网友:
估计DS极之间的阻值为500左右,反向为无穷大

网友A:
如果用于判定MOS是否损坏,则该方法有100%的准确度.
如果用于判定MOS是否完好,则该方法有50%的准确度(概率).
如果该管是在大电流的情况下(相对于管子本身的设计容量),则判定MOS完好的准确度更加低.

网友:
好的方法是:
用指针表10K档。黑表(+极)接D有,红表接S极,手触G极,可以看到指示往右摆,放大倍数越大,
摆的幅度越大。。100%正确率。。。

网友:
忘了说明,此方法对于N沟道MOS管,对于P沟道,表笔反接。

网友:
10楼的方法很好啊,发现有时用10K档测针都摆得差不多了,但管是好的!还不好断定管内是否带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于判定MOS是否损坏,则该方法有100%的准确度.
如果用于判定MOS是否完好,则该方法有50%的准确度(概率).
如果该管是在大电流的情况下(相对于管子本身的设计容量),则判定MOS完好的准确度更加低.

同意。我也有这个看法,所以才发的这个主题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