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张主板最高能耐几度温度?俺想放进烘箱烤

楼主(2007-11-24):
也就是主板上的哪个元件最不耐温?个别大电容上写85`C,还有比这更不耐热的吗?
我想矫正主板弯曲变形,比如478主板的变形,具体夹具构思中~~~
烘箱温度设置几度合适?还有大概时间要多久?各位老大指点一下
主板

网友:
PCB工艺最高温度250度,以前有铅工艺210度(焊锡熔点183度),工艺窗口40度,无铅工艺230度(焊锡熔点210度),工艺窗口只有20度。PCB软化温度我记得是90度。

网友:
楼上的说得很不错哈,这些操作是有规定的,不用你现在构思,多在网上逛一下就有了

网友:
谢张老指点:-)
3楼兄弟请看仔细,反变形夹具有现成?我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