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4):
一个朋友的713N买了有两年,昨天开机的时候黑屏,然后有一个方框来回的晃提示:“非最佳模式,推荐使用1280×1024 60HZ”,这是哪的问题啊 ?
黑屏
三星

网友:
MCU程序有问题,必须重新写程序,最好换一颗MCU,以绝后患。

网友:
这是三星机最常见的通病。

网友:
换MCU
换一下MCU,
[
]

网友:
直接买一块写好程序的芯片吧,换上就办了.

网友:
换MCU,或者换板。。。。。。。。。。。。。。。。。。。。。。

网友:
我也遇過
這情形我也遇到過,只要 換上MCU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