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170E1屏要用什么驱动板才能点亮啊?

楼主(2007-11-24):
我已经试过:2023L,2013B,2621AA,2621LF,pt551,pt361等,都是不接信号显示无信号,接上信号就白屏,是程序写得不对还是这些板不支持?谢谢各位帮帮忙吧。
[
]
无信号

网友:
用2013B_L170E1_DO8L_SXGA__NA_5KEY_060317_BE69
2013B_L170E1_DO8L_SXGA_NA_5KEY_060317_BE69
[
]

网友:
程序要对才会正常工作的,即使不接信号有LOGO画面显示,也不能说明接上信号就能正常工作。点亮后必须接上信号试一试才行。

网友:
谢谢2楼。3楼两位热心人,我试一试。再次谢谢了!

网友:
2楼的老兄,我的2013B程序不全,能否把您的程序发一个给我啊,谢谢您!

网友:
虽然本网站有2013b程序,但是我的积分不够,只能一次下载一两个压缩包,不知道在哪个包里,请高手指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