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77V显示器开机烧行管维修手记(载)

楼主(2007-11-24):
ACER-77V显示器开机烧行管维修手记 该机由行家转介过来,故障现象为开机即烧行管。 行输出管损坏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过压损坏,行供电过高或逆程电容失容,使行管C极产生的反峰电压超出行管耐压而损坏;二是过流损坏,行管工作电流过大而损坏;三是损耗性损坏,行管激励不良,使其内部产生损耗性发热,短期内使行管损坏。在以上三种常见情况中,后两者均需要一定的损坏过程,历时几分钟甚至数天,只有在第一种情况下,行管才会开机即时烧毁。 首先检查该机被更换上去的行管Q302,型号为2SC5587,这是我经常采用的一种型号,性能相当不错,测其CE结已经击穿。拆下逆程电容C309,用电容表测其容量为3600P,与标称一致,可以排除逆程异常所引起的故障。拆除损坏的行管,开机测开关电源输出B+电压为55V,而二次电源输出高达160V,到此还未能确定是由于二次电源输出过高而损坏行管,因为该机设计为升压型二次电源,如果高压包不工作,二次电源由于没有得到反馈,就会处于失控的输出状态。先拆离二次电源管Q312,更换上一只新的C5587行管,开机测量行电流为200MA,没有超出范围,观察图像显示虽然偏暗且行幅很小,但基本上是正常的。装上二次电源管,设分辩率为800*600*75,即行频为46K,开机瞬间测得行管供电达140V,听到强烈的高压建立声,行管即时烧毁,至此可以断定二次电源输出过高造成行管开机损坏。 该机二次电源电路见简图。 当高压包开始工作时,从第3脚输出并整流滤波,在C325得到的取样电压,一方面输入X射线检测电路(该电路未画出),另一方面经过VR201调整,输入TDA4856第5脚,从而控制第6脚的输出占空比,当检测电压过高时,占空比下降,二次电源输出减低,反之,检测电压偏低时,二次电源输出升高,维持行输出电路的正常工作。因此,当高压包空载时,检测电压消失,二次电源输出必定处于最高。在TDA4856中,与二次电源相关的引脚是3、4、5、6脚,第10脚是VCC供电,第3脚是内部比较器输出,通常需要负反馈到输入端的第5脚,在这里第3脚也担任静噪功能,当转换分辩率时(特别由高转低),二次电源需要短暂停止工作,这时由IC801输出高电平,使Q207导通,TDA4856第3脚电压为零,第6脚停止输出,以免瞬间的高压损坏行输出管,第3脚外接8V的
二极管
D201也有保护作用,当8V电压消失时,二次电源停止输出。TDA4856第4脚是内部比较器的另一个输入端,通常它取样主开关电源的B+输出,在这里它通过R203直接取样于12V电源,这属于厂家设计上的一个简化。第5脚是二次电源取样输入。第6脚是二次电源激励输出,经过缓冲后输出到Q312的G极。 为了进一步分析该机二次电源输出处于何种状态,就对电路作了如下设置,断开二次电源输出至高压包2脚的线路,高压包的2脚则接上80V视放电压;二次电源输出则接60W灯泡;设800*600*75分辩率,则行供电正好需要约80V,可以使高压包处于一个正常工作状态,以进一步测量各个数据。开机先检测行电流为330MA,属理想范围,图像显示良好;测得二次电源输出为150V,灯泡高亮;测二次电源取样电压端C325电压为40V,TDA4856第5脚电压为2.5V,试调整VR201到最小,二次电源输出却无反应,测第5脚电压在调整VR201时变化微小,试用22K电阻将40V电压直接跨到第5脚,测得二次电源输出下降为120V,在如此高的取样电压输入情况下,按理应该能使二次电源停止输出,但这时仅使其稍微下降,说明故障与取样电压输入无关。难道是TDA4856内部异常,使输出失控吗?试更换TDA4856,情况依旧。测量第3脚电压为6.3V,比正常电压的5V左右稍高一点,试用47K电阻将3脚接地,电压仅能下降到6V,用22K也差不多,而二次电源输出基本上无反应,只有用到4.7K电阻,才使3脚电压下降到3V,二次电源停止输出。TDA4856第3脚内接比较器的输出端,虽然不是高阻抗,但处于二次电源的控制环路中,还是比较敏感的,但在用电阻接是试验中它不敏感,说明其外部存在异常。试断开静噪管Q207,故障依旧;断开D201,二次电源输出马上下降到65V,拆下D201用10K档测量,发现存在反向电阻约60K,原来D201漏电,使8V电压加入到TDA4856的控制环路中,以致输出失控。更换D201,恢复二次电源所有电路,再开机时行管没有损坏,调整VR201,使二次电源输出为78V,测试多个分辩率,二次电源输出均正常,图像显示良好,故障排除。
电压过高

网友:
我曾经也有一台一样的显示器,同样的问题,后来进过很多个人维修后成废品了.一年前有这张文章多好啊

网友:
经典,收下了,谢楼主

网友:
ACER77V的故障很典型的,开机烧行管,不定期烧行管。

网友:
呵呵,学了楼主的经验,以后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
楼主的经验,让小弟收益非浅,学习了,楼主修机器,凭经验,有一定的电子电路理论知识,
欢迎你加入我的显示器维修同行交流群,27544921
大家一起交流,共同进步,欢迎加入@@@

网友:
好呀,说的很详细,佩服楼主的热心与无私..

网友:
虽然是转帖,一样支持楼主的劳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