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BIOS仿真卡抛售.(已经售完)

楼主(2007-11-24):
BIOS仿真卡,顾名思意,本卡的作用是将卡载的BIOS仿真成主板上的BIOS,使主板能从卡载的BIOS来引导。一般用来判断BIOS相关电路的故障和编写BIOS的工程师用来调试BIOS所用
下面对BIOS仿真卡作一个介绍
比如我们遇到过片显FF的板,测量电压,复位,频率等基本工作条件都正常后,一般的维修人员想到的就是重新刷写BIOS程序,以避免BIOS故障引起的不亮,具体操作就是用风枪吹下BIOS,然后放到编程器上,重新烧录上正确的BIOS,然后再焊回主板, 以此来作为维修方法,但是这种方法是有着不足之处的。因为BIOS电路故障的故障点,不仅仅只是BIOS芯片本身,构成BIOS电路的基本IC有ROM片子,IO,以及南桥等,其间任一一个部分出了故障,都会导致CPU不能正确的向BIOS寻址,以至当FF。而且在我的维修经验中,这种非ROM芯片本体不良造成的BIOS电路故障率是很高的,而这个时候,一般的维修人员只能去换BIOS块和重新烧写内容,如果无用,就转移维修思路了。现在有了BIOS仿真卡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一硬件工具来进行判断了。BIOS仿真卡的原理,是通过BIOS仿真卡的硬件设计,接管板载BIOS电路的控制权,使CPU由向板载BIOS寻址,改为向卡载BIOS寻址,以代替板载BIOS工作
举几个实例1。一片VIA KT400A的主板,代码当FF,各部分工作条件正常,于是准备作BIOS电路的排除,将一块已经写好与待修板内容一样的BIOS芯片放到卡载的DIP槽上,或是通过DIP转PLCC32的转接座放置PLCC32的BIOS块(注本卡只支持ISA架构的BIOS块,也就是说工作电压为5V的。)安放好BIOS块后,将卡右侧的SW2开关拔动到CARD BIOS状态,然后将卡插到待修主板的PCI槽上,然后加电,卡上的DEBUG灯顺利的跑码,这样我们就可以判断为板子上的BIOS内容出错,这时我们进入到DOS状态,运行Awfl859G或Flash860等BIOS刷新程序,即可对主板上的BIOS进行烧录,当烧录完成后,关闭电源,将SW2开关拔到MB BIOS状态,本卡的仿真状态即取消,CPU正常的向板载BIOS寻址。DEBUG卡开始正常的跑码,主板点亮,此板修复
2。与上款主板一样,也是当FF,曾在别的维修人员处修过,重新刷过BIOS,但无效,我们经过量测后,工作条件基本正常,所以还是将BIOS电路作为怀疑对象,于是将放有正确内容的BIOS仿真卡插到主板上,将SW2拔到CARD BIOS状态,打开仿真功能,DEBUG卡正常的跑码,于是可以得出结论,造成此板不亮的原因还是出在BIOS电路上,于是我们进行刷新板载BIOS,运行刷新程序后,提示无法识别BIOS块类型,OK,我们就找到了故障点,这片跑FF是因为BIOS的控制电路出了故障,所以不能正常的工作,导致CPU不能正确寻址,所以FF,而即便是重新刷过了BIOS块,也因为故障点定位的不对,而无法修好。我们得出这个结论后,就可以进行针对维修,一般这种不认BIOS类型的,基本上是控制BIOS读写的IO和南桥的故障,我们进行相应的更换就可以了,但还有一部分的可能是75232坏,因为75232也是受控于IO的设备,75232不良,可能会使IO的某个工作电压或信号不正常以致IO不工作
此卡作工精良,功能强大,并且有DEBUG功能,是我们在维修过程中保证维修完成率的利器。有了它,我们就可以修好很多别人修不好的二手板了。本卡由中国
主板维修
基地独家推出。别无仅有 本卡为工厂级专业仿真卡,绝对物有所值,请无意者勿扰。 谢谢。
保修:一个月。本卡附带说明书。
本卡使用咨询QQ:120441420
如有需要,论坛短消息联系 chinafix 心在飞翔 或者QQ:17660339 987442 写明 购买仿真卡。
单独购买500RMB。(国内包邮)
650元购买送一年VIP(不赠送书和光盘),提供技术解答服务。
维修经验

网友:
呵呵,果然是抛售。原先要1000多,现在……
请问库存还有多少?

网友:
库存还有不到10片。

网友:
能上945系列的主板吗???

网友:
请问5V指的是芯片工作电压还是编程电压?

网友:
要买的朋友请加快速度了,今天出了4张,广州一个朋友要了2张,广西全州的一个朋友要了1张,湖北枝江市的一个朋友要了一张,另外4张已经被预定,5张还可以自由处理,出完这些将在市面上消失了。

网友:
论坛上以前5.X折抛售(800元/张)的BIOS仿真卡,不知道跟这次卖的500/张具体有什么区别?还是同一款型降价处理了?

网友:
同4楼的,这种卡可以支持到什么级别的板子?

网友:
贵了点,如果是一五十来块一个,要的人是很多了

网友:
没注意
原来支持ISA架构的BIOS

网友:
恩。.是不错的板子.....我不怕耽误时间。.多查下。但。.有的话。.肯定速度快些.

网友:
有了这个就不要用编程器就可以刷BIOS了是么?

网友:
已经出完了,被一个买家全部买走了,自己也仅流3张备用,请勿和我联系,老客户继续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
好可惜啊。我很想买。。以后还会有吗?我很想知道。。

网友:
还有没有呢......................能不能少一点点啊.....

网友:
没钱,还是手动吧。。。。。。。。。。。。。。。。。。。。。。。。。。。

网友:
好想买一块啊,貌似很好用的 东东哦

网友:
BIOS仿真卡以后还有吗

网友(2008-02-06):
很想要一个 现在还能不能购买 或者请告知什么时侯有货

网友:
什么时候有货啊?
真想买一块.............

网友:
以后要有这个好东西记得关照小弟一下啊^_^
还没有玩过呢

网友:
你卖这个东西,卖完了就没有了吗?还有什么更好一点的东西,价格不要高了!哈哈!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