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DDR256M/400内存..板上掉了一个小电阻..会有影响使 ...
如果.DDR256M/400内存..板上掉了一个小电阻..会有影响使用吗?

楼主(2007-11-25):
如果.DDR256M/400内存..板上掉了一个小电阻..会有影响使用吗?开机能不能过内存.能不能跑到26~~多谢了.
使用

网友:
现在手头没有工具..试不了?

网友:
不知道 没有试过 过几天去试试看!!

网友:
一次.客户的修机子.发现诊断卡内存不过..看金手指很脏.把手内存取下.擦一下.如果不小心碰掉了内手指旁边的一个小电阻...然后又插在他的主板开.重新开机..大家谁知道接下来会.会发生什么结果?

网友:
大家谁试过啊~!~~ 有 没有人试过吗

网友:
照样开机,主要看哪的掉了,我不会修内存,但我用过掉电容的内存。

网友:
目前没有试芝

网友:
掉了电阻是不行的,电容还可以

网友:
不会主板给烧了吧。。看LZ样子好紧张的样子

网友:
一般来说掉了就不行了,还有要看电阻在电路中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