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2M不能进BIOS也不能进系统怪问题

楼主(2007-11-25):
机器可以点亮,但是到硬盘检测完后就不动了,按F1显示正在进入BIOS,但是就进不了,停在那里了,哪位高手碰到过啊?
硬盘

网友:
你把硬盘拿下来看看呢,可能你的硬盘出了问题了吧

网友:
硬盘拿下也一样,网卡也拿掉了,CPU、内存也换过了,我怀疑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和南桥没有关系,你刷下BIOS,如果不好用的话你就快I/O.

网友:
可以换个FLASHROM(BIOS块)试一下.

网友:
BIOS芯片换过了。看来要换I/O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