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明基FP756高压板坏了,求助!

楼主(2007-11-25):
我的明基FP756高压板坏了,换了c5707和FU9024点亮十分钟又不亮了。烧保险丝。用万用表量c5707的c极对地(万用表正脚接地)只有十几欧。但该管没坏。那位高手指点迷径。最好那位大侠有线路图能发一份共享。treeqin@163.com

网友:
高压板上肯定还有短路的仔细查一下,在就是你把变压器全部加焊一下.看不出虚焊也补几烙铁.在不行买个高压条改上去.

网友:
这个电路在坛子里有的,找一下。像这些问题都是老问题了,在坛子里都有详细的回答.

网友:
谢谢了!另外我找到一份tl1451的资料不知是否有用?

网友:
终于在论坛里找到线路图了。在lcd板级维修手册里。多谢!

网友:
很想要,可是新手不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