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买的胜利9808+现在后悔了

楼主(2007-11-25):
试过几次都是表笔量着东西没提示突然屏幕没显示了,在中途还换过挡,约是分钟左右就关机了,其它的表会这样吗

网友:
是自动关机节电功能。

网友:
现在确定无论是否在测东西或者中途有没换挡都在十分钟左右关机,难以接受,而且板主你还推荐

网友:
用的时候自个断电就不对了.长时间不用才会断电.

网友:
呵呵,认了吧.我的vc97也是. 在用的时候,也给我关了.  十几分钟. 当然了也有提示...不想自动关机. 方法: 按住select然后开机.就不会自动关机了....

网友:
一般低端的表都是这样的,里面的电路就一个电容放电电路,如果你觉得这个功能不好用,你可以直接把线路改了,就开关的中间的2条线接在一起就可以了,但是这样就没有自动关机功能了,如果你你经常忘记关表,一个电池没有用多久的话就没电了,我以前曾经这样改,大概10天就没有电了,或许我买的表比你的更烂是dt9205的,因为表的质量不好,我慢慢的换成fluke15b的表,但是测量中自动关了概率就少了很多很多,好象碰到3次了,电池也耐用,一付电池可以用16个月吧,如果你要用得爽,建议也买fluke的吧

网友:
谢谢楼上,但我不是介意自动关机,如果是在不测量任何东西情况下关都无所谓,但我是无论是否在测东西或者中途有没换挡都在十分钟左右关机,
尽管是低档货,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关机估计是很多师傅都难以接受,各位还有什么好办法指点下

我这里买表不容易

网友:
都已经买了还能有啥办法,要不补几个大洋换块UT60B试试?

网友:
方法: 按住select然后开机.就不会自动关机了....

网友:
我的9205也会这样
不过自动关机还是要有
搞我们这行的
经常忘记关机是常事了~~~~~~~~~~~~

网友:
楼上的缺积分也不用这样水啊,都说了无论是否在测东西或者中途有没换挡都在十分钟左右关机,你在测量过程中自动关了就知道心烦

再说9808+有select这个键吗

网友:
如果有问题就马上拿去换一个

反正有保修噢

网友:
胜利的表是不是很贵  ???????

网友:
现在的表都有自动关机功能  要不然用完后  没有关机  第二天电池就没有电了

网友:
其实就买一个50元的数字表就行  坏了就再买新的吗

网友:
我也来去找个UT33的看看,原来的坏了~~~指针的很不好用~~

网友:
好工具是很贵的,朋友买了一个FLUKE179用着绝对超好用,不过价格也超贵。

网友:
好东西用不起呀~~~~~~~~~~~~
呵呵

网友:
是不是本身的质量问题。我用的是胜利的9801A好向从来没有出现你说的测量的时候没显示呀。都是不测的时间一长自己关掉,胜利的表好像也没你们说的那么烂。我和我的朋友基本都是买的胜利的。感觉还不错。。我也买了个fluke的表就是那个最便宜的也花了我400多。全量程的没有具体档位选择的。有时候感觉还没胜利的反映快。

网友:
其实就买一个50元的数字表就行  坏了就再买新的吗 :) :) :)

网友:
买的是假的吧。~~~~~~~~~~~~~~~~~~~~

网友:
是啊有的用就好了 其实就是一个检测的工具哈

网友:
我用了上十年的9207A,自己做了个9V电源直接给表供电,根本不用担心电池问题

网友(2008-01-08):
我的是胜利VC980+,感觉很好用!这个自动关机节电功能很好.断了多手按一下可以,比买电放便(我经常忙记关机)我侧表电容时忙换表插口,烧了两次,寄回厂修只收了我的运费.我和我的朋友都是用胜利表,觉好用和服务好!

网友:
本人也打算买这款,不会真有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