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15ep不支持图拉丁了

楼主(2007-11-25):
现遇到一块顶星815主板.以前用的图拉丁1.1正常使用,可是主板坏了一次,换了两个cpu供电管,现在只能上二代cpu了.换的供电管是一样的型号的.换图拉丁现在直接不检测,bios有一样的换上也不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CPU挂了呀?你把图拉丁CPU上好板试过吗?

网友:
刷BIOS看看呀,这真是个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动了跳线的,应该是815EPT的才能上C3的

网友:
我的影像里也是 -T才能上图拉丁的,当然不排除特别的厂家,不过我没有见到过。
是不是听客户说的,如果是客户说的话就不那么可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