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如果.DDR256M/400内存..板上掉了一个小电阻..会有影响使用吗?

楼主(2007-11-25):
如果.DDR256M/400内存..板上掉了一个小电阻..会有影响使用吗?

如果.DDR256M/400内存..板上掉了一个小电阻..会有影响使用吗?开机能不能过内存.能不能跑到26~~多谢了.
一次.客户的修机子.发现诊断卡内存不过..看金手指很脏.把手内存取下.擦一下.如果不小心碰掉了内手指旁边的一个小电阻...然后又插在他的主板开.重新开机..大家谁知道接下来会.会发生什么结果?

网友:
应该是电阻有影响,电容影响不大~~~~~~~~~~~~

网友:
当然会影响!!!掉电阻是不行的,电容还是可以...这样大部分情况下会不亮!!!

网友:
我用过掉电阻的杂牌内存,HY颗粒的,能用,但是好像用不了多久

网友:
焊一个电阻上去很困难吗?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