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定门电路的好坏

楼主(2007-11-25):
<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里面提到了门电路的相关知识,但没有提到如何判定门电路好坏,我想问一下,要怎么样才能确定门电路的好坏?没仪器测波型用万用表能不能确定啊?

会员18583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嘿嘿
这是我收集的 看看吧

网友:
74电路是遵循一定的逻辑关系的,想要测量好坏,首先要知道这个门电路是什么类型,逻辑关系如何。

然后量欲测试的脚,再量测与之有逻辑关系的一个或两个脚,其间的逻辑关系成立,就是OK的。

比如7414的逻辑关系就是A:0  则B:1     A:1则B:0

有时逻辑关系成立时,输出电压却不够准确(典型就是复位点电压过低),就将门电路拆下,红笔接7脚,黑笔逐个打各个点,测得的阻值依次符合此门电路的逻辑关系就可以确定此电路是好的。

网友:
谢谢楼上了,回头再慢慢研究,要抓紧时间把基础搞好才是正道.

网友:
我就用逻辑笔检测。。。。。。。。。。。。。。。。

网友:
真的谢谢了,好东东啊

网友:
我平时都是代换哦。没有逻辑笔这些设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