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亮时不亮的845GL主板该怎么修?【半解决-08.1.7更新】

楼主(2007-11-25):
845GL主板,开机不通电(点不亮),连cpu风扇和电源风扇都不转。

屁颠屁颠拿到电脑市场,放那里一测,曰:没问题。。。
回来用了一天没问题,第三天早又点不亮,自己拆开来,换个电源插,也不亮。。。郁闷

又屁滚屁滚拿到电脑市场,曰:不能老给你白测啊!给10元先。交钱后一测:曰:没问题。。。
两次都是我亲眼看到的,风扇能转,让多开机几次试试,都没问题。

抱回家,晕,又不行了,中连环彩了
自己在主板上东摸西摸、东按西按,一不小心又能开起来了。

开起来了就贼稳定,玩什么都不会出问题,这块板子到底怎么回事啊,耍我那?

PS:自己换过电源试过,出问题那台机子的电源放别的机子----正常,别的好的电源放出问题的机子上-----问题依旧(能开的时候就能开,不能开的时候还是不能开)

现在想自己买维修工具当死马医,自己修坏了的总比花钱修不好要好点。
高手教我啊。
=================================================================================================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很热心,很感人。

问题主板目前发展的状态:有段时间没出问题了。其实很想早早就来论坛报道最新情况,但这种不稳定的问题必须经过时间的考验才算解决。

就主板的问题而言,大家分析的都非常到位,我也觉得这块板子的问题的原因一定是大家所说的。

实际操作的时候,我发现主板有点变形,是CPU风扇槽的造成的,换了一块那种在主板背面有挡板的风扇槽,稍微解决了一点形变的问题(还是有点弯)。

接下来的日子就基本没有出现过不上电的问题。

但是,我不认为形变是这次问题的罪魁祸首,因为刚换风扇槽后解决主板形变后,还是有一次不亮的经验(一次可以上电之后,过一会儿又不行了,过会儿再开,又可以了)。接着就一直平安。

解决这类问题真的需要耐心,更需要的是时间,稳定不稳定,总是需要时间验证的,稳定这东西。。。诶。。。太虚了

写这些,仅作为一点点参考,一点点不是办法的办法。以回报大家的热心帮助。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感想是,不稳定的板子,开机的一刹那最提心吊胆,呵呵,再出问题的话,随时更新此贴。

会员18583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你有没有带着自己的电源去测?换个电源试试呢

网友A:
478座空焊 ~~~~~~~~~~~~~~

网友B:
主板的晶振坏了,换一个看看吧一般是他的问题

网友C:
肯定是主板有地方空焊了,你按的时候记着是什么地方空焊了,要不以后肯定还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主板有地方空焊了,你按的时候记着是什么地方空焊了,要不以后肯定还不稳定

好的,谢谢你的指导

引用 网友A:
478座空焊 ~~~~~~~~~~~~~~

谢谢,我再仔细看看

引用 网友B:
主板的晶振坏了,换一个看看吧一般是他的问题

谢谢,这几天跑了很多维修的网站,有个案例也是时亮时不亮的问题,有人说“如果能开起来就说明晶振就没有坏”,他这种说法应该是错的吧,我想

感谢诸位高手,我再说个细节,有一次我是在主板电池附近按了几下就突然能开机了,为次我还换了电池。
还有一个细节,我上主板螺丝的时候不小心吸在螺丝刀上的螺丝掉了下来,掉在主板的32.768晶振附近,结果主板就点亮了(那个时候本来就是能点的),然后我重新关机,又拿着螺丝往那个地方附近丢下去,5次里面有2次可以把主板点亮。但我拿着有磁性的螺丝刀在那附近轻点确怎么也亮不起来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池插座看有没有虚焊,感觉是那里的问题。。。。。还有就是32.768附近贴片电阻,电容虚了,感觉是这方面给虚了,你先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先看电池插座虚焊,不行,再看晶振!

网友:
学到一些,有这么多人都有这样的维修经验,确实是个好地方啊

网友:
不是晶振 ,,   就是南桥问题  !!

网友:
很有可能RTC电路有问题
一般为RTC供电电路的问题
先测量一下电压
最好换了晶振

网友:
你的电池肯定没电了,造成RTC时钟电路出了问题,换块电池,把那个电池座的弹片挑高一点,845GV的主板应该是插针式的CPU座,不会空焊,这块主板南北桥也不容易空焊,上面的步骤做好后,用天那水,冲洗南桥估计就OK了,

网友:
刷一刷北桥   洗一洗南桥

网友:
你用万用表表笔头触碰晶震的引脚,如果能跑码点亮,则可能是晶震或协震电容问题。

网友:
晶震.电容问题,主板的晶振坏了.换一个看看吧一般是他的问题!

网友:
有些故障有典型测试点,象楼主这样的问题。

建议发挥你的想像力,都已经试验了那么多次了,大家所说的也就是可能性。

这些估计你也早就想到了。

就下手去干吧。

网友(2007-12-26):
问一下哪个有关于电脑的基本的MP3!~~

有的话给我发一个来要不啊!~~~在这谢了

网友:
很可能是电源的问题,我觉得,你测一下输出电压

网友:
造你这么说一定是晶振的问题了。还有那连个谐振电容

网友:
电池换一下,不行就是板CPU脚虚了,那有点麻烦,

网友:
兄弟你如果你想学习主板维修的话可以到新手区去看看相关资料,相信能学到不少东西,另外一个是自己的动手能力,祝你好运

网友:
还有劝各位,CPU座虚焊一般不会造成不上电的,南桥虚焊会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块板呀,一直放在那里哟,没有用它,太气人了

网友:
我的一块也是这样,洗了一下,能开机,卖给别人了,用了二十多天又开不了,拿回来拆下来打算修,开机又是好的,拿去给别人,没用几天又出这毛病,给人换了块,这块毛病真怪,只要开机了就正常,要么就开不了,晶振,电容,电池全换了,还是一样,丢那不用了。

网友:
可可,把晶振和它旁边的电容一起换了哈,

网友:
哈哈 楼主点不亮要分析一下在自己家里和在维修点有什么不一样的条件?
比如在家里是装在机箱,维修点是拆出板子的?
另外如果装在机箱里,机箱的开机线也要排除,还有有的板子会受静电影响而暂时开不了机

网友:
估计象晶振的问题多一点,换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感想各楼兄弟,
还有姐妹。。。。。。。。。。。。。。。。

网友:
可能是NQ受潮了
加焊一下NQ试试

网友(2008-03-16):
南桥的问题,洗一下用洒,干后再三试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