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反应?

楼主(2007-11-25):
中午遇到这样一块主板(9月21日新组装的),开机无反应,打开机箱,取下ATX电源用针强制接通绿线和黑线,电源正常,然后接上主板,按开关后CPU启动2-3秒就停,然后启动再停,送到店里,也查不出什么原因,把内存换一条试试,显示器显示到XP流动条结束后就没反应黑屏,郁闷!加上这次都三次了,前二次都是开不开机,通电主板加不电,
上面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自动关机大多都是主板有短路的地方,重点查CPu主供电,复位信号。换内存进不了系统那是典型的内存不兼容。

网友:
同意LS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