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ULTRA主板怪问题一例

楼主(2007-11-25):
今天客户拿过来V星845ULTRA主板一块,能开机但不稳定进system就死机。。目测主板内存旁一管子有烧毁痕迹。以为小问题。仔细看管子型号是c5开头。后面看不清楚。。很多b和c开头得管都是三极管。。不是场管。。不敢用场管带,后到网上查资料。知道这个管是c5001是个npn的20V 15A 的功率放大管。。查资料应该用手头上有得5706可以带。。带上去内存180脚供电只有1.25v,换了个5707也不行。。。想想它烧毁了还能开机,就大着胆换了个80n02的场管上去。。在180脚测的电压是1.96。这时候没注意了。。还是上内存试了下。。居然不死机了。。晕。。1.96和2.5相差0.54应该来说差得有点大了。。居然能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客户急着要也没跑下它的线。。有没朋友能解释一下。。

网友:
我也刚好遇到了C5001代换的问题

我一朋友的板子,内存供电用的两个2SC5001全部烧裂,查资料得知,这是中NPN型的"低Vec电压"的功率管,因为手头没有相应的管子,于是用两个TIP122代换,并且将原来5001的C接到3.3V的,改为TIP122的C接到5V,因为122的压降有1~2V,而5001只有0.1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