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子蓝屏故障解决

楼主(2007-11-25):
客户一老板,SW-810E/MT装系统时,DOS下能工作,只要一进XP启面画面就蓝屏,死机,他装了多次仍是这个现象。他自己已检查内存、硬盘等都是好的。我试了一次仍是这个故障,换光盘试了还是这样的。?打开机箱后,看到CPU旁的8颗电容(1500UF,6.3V)有点微冒,难道是这里问题?我没有找到相同容量的电容,于是在一旧板下了8颗电容(1200UF,6.3V),逐一焊好,OK,能装好系统,进入不死机,运行了一二时,正常。看来问题解决。
只是我有疑问:换上去的比原来的要小300UF,并且是8颗,这种方法可不可行?如行,又用得到好久呢?请大师们赐教!

网友:
能用就行,再不行的话换点大容量的电容应该就OK。。。。。。。。。。。。

网友:
呵呵,楼上的说得有道理,存在都是合理的,只是我担心,不久后客户又来找我哈

网友:
电容老化了撒  换个新的OK!

网友:
你这是欺诈呀,我见过这样的维修员,换小一点的电容,只质保3天,等主板坏了,他就说是别的原因造成的,要顾客换主板,这样可以再挣点钱。

网友:
呵呵,我真的没有找到相同容量的新电容,从内心上讲,当时我没有想到欺诈,只想整好搞点小钱啊。 ,不然我发这个贴子干什么,就是想到看有什么后果没有,经过大家一讨论,我终于明白了。
不过5楼的朋友,你的点子到适合经商啊(真的没有想到,还有这种“好事”的,如果真如你所说好坏样,下次尽量给人家一次搞好),小店店,诚信为上!

网友:
810主板的供电要求不高,也许正规品牌主板的拆机电容1200UF比新的1500UF更可靠。

网友:
值得一看,对于不同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可能都不一样

网友:
诚信为本,信誉至上,登山到最后也会因为一颗石子跌落谷地
相信楼主一定能找出一个最佳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