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奇怪的问题~请大虾解决下~

楼主(2007-11-25):
开机在自检内存的时候旧停住了~~~要重启动第2次才能正常进入系统~~~
什么都换了  判断是主板的问题   哪位大哥说下怎么解决啊~~~~

网友:
主板 或者显卡   内存可能性     也有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内存槽旁的电容怀上了,看看吧

网友:
电源换过吗?有可能是电源老化了。。。。。。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啊         !

网友:
把可能虚焊的芯片加焊一遍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