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话题:与老鼠之间的较量该如何进行

楼主(2007-11-25):
小店卖些二手的显示器,前几天发现DELL的P992故障率之高让我招架不住,后来才发现老鼠是从显示器的下方进入,然后在高压包附近刚好有个空位撒了一泡,加速级控制电路是贴片元件和C4634组合,故障现象一般是开机有高压,加速级无电压,1:检查无明显故障元件,清理用汽油清洗,2:把线路板上的有些放电间隙用刀刮干净并扩大,3:用热烘枪烤干尿湿的地方,开机基本正常连续拷机正常,第二天开机又是不亮,有一台甚至开机影响到了高压电路高压瞬间升高把显像管也击断一个 气的我这两天一直找猫,六七台显示器呀,都是这种问题老手与老鼠之间的较量现在处于下风

网友:
老鼠尿时间长了的话,电路板有可能被腐蚀不,如果空间许可的话,最好是用刀子把这部分电路甩开,采取飞元件的方法比较好点。

网友:
楼上朋友说的对,我本来的想法就是拔下有老鼠尿流过地方的零件,然后用汽油清洗,有必要的地方用刀片刮下一层如图的孔我都用刀或是尖的东西扩大间隙,然后用烘枪烤干但是几台都不是太理想有的我高压包都拔下了也清理了,但是居然还有高压开机瞬间高的现象,其中的一台的控制三极管上有尿的痕迹没有清理静结果是烤干了还是有导通电阻换掉就好了,现在的顾虑是如果老鼠尿顺着板上的空渗到板内,因为处在高压包区域可能会产生导通电阻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因为几台机子都是修了几次还是不理想

网友:
用汽油????不用把,用水就可以 ,不过洗完后要烘干!!!!!!!!!!!

网友:
我一般是用专用电子清洁剂来洗,对400V电容爆浆的板子洗电解液很好用。

网友:
谢谢了,我也有洗板水有时间试下。。。。。。

网友:
老鼠尿的厉害看来你没有见识过,比电解电容爆浆还要粘,水是不行的

网友:
DELL如是SONY代工板,开机瞬间高压很高,
是电源板问题造成输出电压高。一般是电解电容漏电。

网友:
我原来修一台长城显示器,高压包底座下死了一窝壁虎,大大小小有五六条之多,打扫干净就好了.

网友:
显示器也有这种老鼠害事呀。。我还以为就打印机出这事呢。。我修了不下100台1600k3的机器。其中有80台都是老鼠在里面干的坏事。。只有极少数清洁补焊后正常。。大部分都是换板。。因为烧得那个门控 ic没地方卖。找到个卖的地方居然要80一片。。我买块二手板才130,晕。。

网友:
本人放板子的架上也有一块被鼠妙污染的845主板,不过,本来就是报废板,只是可惜了上面的几块MOS管和IO(原来的故障是CPU座虚焊且已经焊坏了底盘),那个威力可是不小啊,就比硫酸的破坏力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