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管子

楼主(2007-11-25):
镭射845GL主板南北桥中间有一管子,型号为EO5C   RC1587M,拆下测量不正常,不知是什么管子?作用及代换型号?谢谢!

网友:
想不明白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管,作用是什么,你是怎么判断它是坏的?

网友:
估计LZ报错了代码。

网友:
该管各极间均有阻值,觉得不正常,所以请教一下。型号没错。

网友:
输出电流3A的低压差线性电源调节器,典型输入5V输出3.3V、输入3.3V输出1.5V。
各极间有阻值很正常。

网友:
这个是RC1587的说明。
刚才不知道怎么的不能上传附件。

网友:
感谢我心地飞翔,我已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