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RT零件问题

楼主(2007-11-25):
LG775FT显示器,开机后无显示,机内有嗒嗒的声音,每三次为一周期,开机15分钟后屏才会亮。
已确定以下几点:

1、嗒嗒的声音不是高压打火,也不是行输出变压器及开关变压器。因线路板线多,用螺丝刀听后疑为电源部分的标为NAIS JW2HN DC12v

的元器件、行场输出部分的YUYU KOREA UT205-125C 12VDC、以及消磁电路的07MS03J4。

从外观上看,YUYU KOREA UT205-125C 12VDC和NAIS JW2HN DC12v都像电容,不过前者有六个脚,后者有八个脚 ,输入都是220~250V,输出12V,

2、消磁电路的07MS03J4开机后发热。是不是坏了,怎么样检测?

请问达人:这三个元器件是做什么的?怎么样测试其好坏?

先谢谢了!

网友:
07MS03J4应该是消磁电阻,YUYU KOREA UT205-125C 12VDC和NAIS JW2HN DC12v应该是继电器。消磁电阻工作时本来就要发热的。温度升高阻值增大。按你说的位置来看NAIS JW2HN DC12v是控制消磁的,YUYU KOREA UT205-125C 12VDC是切换校正电容的。

网友:
楼上分析的对,但楼主的机子故障与这几个元件无关,估计电源次级有电容失容

网友:
通常是行有问题,与这几个元件无关           .

网友:
对不起各位,现在才回来。

我也觉得不太会是这几个元件的问题,可其它地方都不响的,

NAIS JW2HN DC12v的输出时有时无(用表量一下有一下没有)且内部都是嗒嗒响,

是不是工作条件不满足或负载有问题?

再一次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