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 NV8-V2新的,USB有问题???

楼主(2007-11-25):
我的一个同事配的主板是升技 NV8-V2的,买过后,过了一段时间买了一个摄像头,插上去后电脑就死机了,所有的USB口都不管用(包括机箱前至USB),如果重新启动后,到显示windowsXP时就又死机了,所有的USB设备都是一样的,重新做过系统也不管用,请问是那里的问题???
Windows

网友:
这块板子USB供电使用跳线设定+5V和+5VSB选择的,看看是不是选择在+5VSB上而导致的功率不够了

网友:
我平时维修也遇过一些类似的问题,比如有一系统叫做XUNCHI快速装机GHOST盘,装好之后只要连接USB设备就蓝屏,我想这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如果你是GHOST安装的话试试完全安装。如果还不行就要查查主板了,看USB口的供电情况以及I/O,南桥,这些相关的地方。

网友:
他的主板可是新的,电源也差不多,供电应该排除吧,如果是跳线的话,我有空我的试试。谢谢你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