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导致CPU风扇风速失控噪音大

楼主(2007-11-25):
同方机型 风扇带调速功能(4线),用户反映噪音大,检查为风扇风速失控 正常情况是开机高风速,然后转为低风俗,CPU温度高后变高风速,降温后变为低风速,这个电脑风速一直不变,尤其晚上吵的人心烦,换个风扇问题依旧,最后判断是板上的风扇调速电路出了问题,由于问题不大用户也就不修了,和用户聊天的时候用户反映 ,系统的时间慢,调好管不了多久又慢了,测电池电压2V 换之,结果电池换了,风扇转速也就正常了.
第一次遇见,希望大家在维修之前多多和用户沟通有时候会少走点弯路.

网友:
电池还会影响风扇测速

  这个暂时还没遇见过

网友:
这样也行???LZ厉害·!!!!

网友:
的确,这样的案例还没有遇到过, 今后要是出现燥音问题,不妨也试着测下电池

网友:
电脑这东东什么问题都有可能。怪事多的很呀。

网友:
有道理  其实bios里面有项设置就是管转速的   不是换电池就好了  应该是换好电池改了设置就正常了吧??

网友:
可能是换了电池,同时CMOS设置也恢复了,应该算是无意中给CMOS放了电吧.

网友:
这种故障确实没有遇见过,以后的问题要多向顾客了解,免的走了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