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现想买一个编程器,大家能否推荐一下.

楼主(2007-11-25):
本人现想买一个编程器,我的使用要求就是一般的
主板维修
工作,但价格又不能太贵,听些人说西尔特280U还可以是不是? 另我有个朋友用的叫什么炜煌牌子的,我用过也还算可以,现售价才七百多.大家说说该那个更合适.
主板维修

网友:
如果单修板还是要280U吧,坛子上很多人用这个的,如果还要修液晶最好买580U或以上

网友:
如果预算在1K左右的话就买个希尔特280U吧,绝对物有所值的。
如果预算在150左右就买个超越5000或者类似的吧,这个编程器对很多程序里说明支持的片子,实际上支持的不是很好,不过一般的主板上用的片子还是支持的,只是偶尔也会不稳定会出错,不过重新再烧录一次就可以了。而且要准备一些支持的比较好的片子代用那些支持的不好的片子。并且编程速度很慢,不过价格便宜,毕竟只有这么多钱还能要求什么呢。
建议在预算充足的条件下还是购买希尔特的

网友:
西尔特280U的编程器现在什么价格左右.

网友:
希尔特280u 1200左右 我晕,字数限制这么害

网友:
280U 1200
580U 1800
3000U 3300
都不便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