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NEC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7-11-25):
一台17寸NEC显示器开机屏幕会亮,不过是白光栅,没有字符,联机啥也不会出,怀疑是接口        LM1281坏了,可是买不到,请问高手,能用 LM1283 代换吗?谢谢。

网友:
LM1281可以用1283代换的,它们只是带宽有区别。

网友:
是很亮白的光栅吗?
如是要查下G1电压是否正常。
我倒遇过一台NEC是G1电压低造成白光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