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8主板内存不过,会不会是因为15N03供电管太小?

楼主(2007-11-26):
我现有块板,848的,那板AGP/内存供电管都是已经被人换过的,现在是15N03,现在板是不过内存,但各电压正常,也有复位,但CPU管北桥发热明显比较一般的大,会不会是场管太小啊
cpu
内存不过

网友:
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

网友:
这个有可能.你在查查内存的供电和时钟是否正常如不正常你就重点查那个线路

网友:
测量一下内存电压就知道了,我有个板子也是内存供电不足,能点亮,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