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在吗?帮我解决下问题!

楼主(2007-11-26):
我用检测卡检测出代码b0这是什么意思?是哪里出问题了,可以解决吗?要怎么解决?请高手指教下谢谢!
问题

网友:
你好,请看这里啊,论坛里的老贴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8&highlight=b0

网友:
BO是内存不过的意思!!!
你把内存的的金手指擦下 内存插槽清理下 不行换个插槽 或者内存试下!!!
再不行查下内存供电是不是正常的!!!以及主板上的其他供电是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