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7-11-26):
开机电路出现故障了
一:检查ATX电源是否正常。
二:检查CMOS电池是否有电。
三:检查CMOS跳线是否连接正确。
四:检查开机按键有无3.3~5V的电压!
五:检查+5V待机电压是否正常,+3.3V是否正常。
六:检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七:检查ATX电源插座绿线有没有高低电平的变化。

第五点要检查+5V待机电压是否正常,+3.3V是否正常!!
具体+5V待机电压和+3.3V的电压怎么检查??    请高手指点!!有事您Q我

网友:
等待高手,就万用表就可以测试了吧

网友:
+5V待机电压和+3.3V的电压这么检查
+5V待机电压:量电源插座紫色的那根线上是否有5V
+3.3V待机电压:量PCI的A14,就是任意PCI槽正面靠AGP的这一边,从靠键盘口的那一端开始往下数,第14针

网友:
好的  懂了 谢谢大家了 !

网友:
新手区有好多帖子好好看看,你会有很多收获的

网友:
sb3.3V 是由SB5v通过稳压器输出的,
不知道说的对簿对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多数板上是由117得到的。